[其他ST产品] 利用cubeprogrammer烧录时报错

楼主(2022-10-17):
在使用cubeprogrammer烧录时(基于UART的),报错Timeout error occured while waiting for acknowledgement.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这是烧写小工具么?

网友B:
检查串口硬件。
官方有相应的说明,可以参考AN2606和AN3155

网友C:
说明应用芯片,如果是支持USB的芯片,看一下是不是在USB模式下,需要使用USB进行烧写。如果没有连接USB,串口注意RX接TX,TX接RX。

网友D(2023-02-22):
如果BOOT 模式设定对的话,那么就是出在串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