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现在只能用基于ISP方式通过UART烧录,失败

楼主(2022-10-17):
看资料说串口烧录需要设置BOOT0和BOOT1,但芯片上也没见BOOT1,该如何处理?

网友A:
芯片上没有BOOT1脚是可能的,但手册上有说了一句:BOOT1 value is the opposite of nBOOT1 option bit. 也就是说,此时你需配置选项字节里的nBOOT1位,其值与BOOT1脚所对应的电平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