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53只能处于FLASH启动模式下且没法用TLINK,还有什么烧录方式?

楼主(2022-10-17):
STM32L053只能处于FLASH启动模式下且没法用TLINK,貌似只有串口可用,还有什么烧录方式?file:///C:\Users\lenovo\Documents\Tencent Files\2723971877\Image\C2C\23A2681153272D08F3BB00B49CFBC9A4.jpg

网友A:
使用stlink进行烧录,注意 烧录完毕后 启动配置要调整到基于用户代码启动模式。

网友B:
芯片的烧录就是通过SWD, BOOTLOADER 或者内部预制的自己升级程序。 三选一。 都不行就只能拆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