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在FLASH程序存储器模式下将程序烧录成功?

楼主(2022-10-17):
用的是STM32L053芯片,自举模式为FLASH程序存储器模式,此时如何烧录程序?

网友A:
自举模式这是什么模式?

网友B:
你用的烧录工具软件是什么,你试试用stm32cubeProgrammer配合STLINK来烧录。

网友B:
当然,基于ISP方式通过UART也可以的。没有装它的话就到www.st.com搜索下载后再操作。

网友C(2023-02-21):
配置好主程序的C文件,才能将FLASH成功烧录,并且将FLASH中的文件拷贝到RAM 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