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XX 连接SDRAM支持的最大可靠频率是多少?

楼主(2022-10-17):
因为我司产品要求可靠性优先,并且我们产品的主要客户需要我们提供所有信号线路的测试数据,但是GD32F470或GD32F450的数据手册中均没有提供SDRAM的时序,导致目前产品这一部分信号的测试我们无法给出测试报告,GD官方能否提供这一块的时序或者我们提供各个波形的测试的数据后官方给出保证?   另外参考GD32F470使用EXMC连接同步PSRAM/NOR的时序要求EXMC_CLK最小16.67ns 在fHCLK 为240MHz时要求4分频为60MHz,是否意味者同样使用EXMC接口的SDRAM也只能是最高60MHz,超过时不保证可靠?

网友A:
楼主之前采用的是哪家的MCU方案啊?如果是ST,就参考他家参数,给GD测试一下就行吧

网友B:
这方面我司还没涉及过,虽然用GD的产品,但是也没测试过这方面的时序

网友C:
我觉得你可以直接给GD打电话的吧,听你这么说,估计产品用量应该很大才对

网友D:
估计是超过60M无法保证吧

网友E:
我觉得国产应该是OK的吧,但是GD有可能是60M以后也行,但是品质估计参差不齐之后,就有可能不保证是否稳定了吧

网友F(2022-11-16):
楼主原型号用的是429吗还是说407,有需要可以联系沟通,也是替代的,sales30@hlj-ic.com

网友G:
让官方给你什么保证啊,官方肯定不能给这种承诺啊

网友H:
自己多测测呗,就估计可以了吧

网友I:
你找个靠谱的检测机构,去检测一下吧,官方估计也不能给你什么保证的

网友J:
他家其他产品有没有这方面的参数呢?参考一下呗

网友K:
估计60MHz以内应该还是OK吧

网友L:
这个时序参考总线时序

网友M:
这个以数据手册为准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K:
估计60MHz以内应该还是OK吧

时钟频率100MHz,运行正常,目前还没发现问题。

网友O:
您好,关于此技术问题具体可以联系我司FAE(GD代理商),TEL\VX:17320191508.

网友P:
主要是不是还得看RAM芯片能支持多少?

网友Q:
这个应该根据不同情况来的吧,比如SDRAM最大频率,布线的长度等。

网友R:
实在不知道就只能实测,有时候给的参数和实际参数还会有出路呢!

网友S(2022-12-21):
实测一下吧,官方给的是最稳定频率

网友T:
60MHZ应该基本没问题吧,官方给出的一般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