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x] 继续请教一下外部晶振频率和串口通信波特率问题

楼主(2022-10-17):
还是我那个外部晶振用的是16M的N32G430最小系统,在设置晶振频率的时候通过pull把系统频率设置成了64M,但是发现一个问题, RCC_Clocks_Frequencies_Value_Get函数返回结构体里的所有频率值是实际频率的1/2,使用USART_InitType 设置串口参数结构体的时候,波特率设定值也是实际频率的1/2。请问 一下各位大神,有没有办法让设定值和实际值保持一致?

网友A: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你人为的乘以2就好了,但是感觉官方的库不应该有这样的Bu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你人为的乘以2就好了,但是感觉官方的库不应该有这样的Bug吧? ...

是啊,我也觉得应该有更好的方法解决的,所以才来问问大家。

网友B:
首先确认一下N32G430.h中HSE_VALUE的值有没有设为16M,再确认一下手中的SDK是不是最新发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认一下N32G430.h中HSE_VALUE的值有没有设为16M,再确认一下手中的SDK是不是最新发布的 ...

好的,谢谢。我就是觉得应该有个地方改hse的值,原来没找对地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就是觉得应该有个地方改hse的值,原来没找对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