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热电偶测温,传感器和供电电源同时丢水里,测温不准怎么破?

楼主(2022-10-17):
如题,现在碰到一个案子,测花洒里面的水温并显示,假如供电电源是AC12V,现在把电源接口和热电偶接口同时丢水里,电源在水里会影响到热电偶电势,从而影响测温结果,这个怎么破?
别家的产品拍的视频好像没有这个问题,郁闷!

网友A:
和耳温枪一样,板子上带个热敏电阻测量自身温度,也就是冷端温度。好像不对,你这问题是12V电源发热问题?

网友B:
电源在水里会影响到热电偶电势,从而影响测温结果?
你电源为什么会扔到水里,不让这种情况发生不就好了吗,热电偶可以拉很长的。

网友C:
温度补偿还有受潮等因素,这个放水里有些不可取。

网友D:
不孕不育问题,查两头。

网友E:
AC12V,水可是导体哦,明显电源电压串入到了传感器回路上,就算是用DC12V,也会影响。除非你把它绝缘做好。

网友F:
1、热电偶信号小绝缘处理不好影响比较大的;
2、热电偶要做冷端补偿;

网友G:
花洒里面的水温根本不该热电偶测,成本高技术难度也高.用热电阻,或者测温IC最简单,有一种IC测温直接把温度变成频率,对绝缘没有要求.外部串联电阻的大小与频率无关.相应快.

网友H:
电源接口做好密封就是了。不然电源不就短路了吗?电源都短路了,还测量啥温度?

网友I:
测个花洒水温,居然用热电偶,这不是高射**打蚊子么?直接用个密封的DS18B20不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花洒里面的水温根本不该热电偶测,成本高技术难度也高.用热电阻,或者测温IC最简单,有一种IC测温直接把温度变 ...

这是个好东西啊

楼主:
哎 各位有所不知,那客户就要求把NTC电阻跟AC供电一起浸泡在水里,我试过,一旦一起放到水里,温度立马就下降好几度,然后又慢慢回升,明显是供电对NTC电势的干扰,后面我想到的是做补偿,结果案子电源部分没搞好,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