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请问一下,沁恒有没有USB充电协议识别的芯片呢?

楼主(2022-10-17):
请问一下,沁恒有没有USB充电协议识别的芯片呢?如果有事什么型号,能识别多少种协议?能不能识别充电电流,充电电压?

网友A:
关注一下沁恒USB PD类的产品,CH23x系列就是USB PD快充类协议芯片
https://www.wch.cn/products/categories/39.html?pi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一下沁恒USB PD类的产品,CH23x系列就是USB PD快充类协议芯片
https://www.wch.cn/products/categories ...

是要读取快充协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要读取快充协议

这个不算读取检测吗?你指的是usb直接插上,就知道手机支持的是哪种充电协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算读取检测吗?你指的是usb直接插上,就知道手机支持的是哪种充电协议吗?
...

对,是的,就是插上USB以后可以通过单片机读取到是哪种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