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5/6 硬件] 车规芯片与工规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2022-10-17):
是需要第三方认证?
还是温度范围更广?

另外,是否有PIN TO PIN的车规与工规相互替代的产品,
比如,我初期开发临时借用开发板,或者工规开发,定型后直接换对应的芯片,是否可行

网友A:
您好,车规芯片是要求第三方认证的(AEC_Q100),测试项目有高低温实验,flash存储、擦写等,与工业级芯片相比温度范围更广(车规要求-40℃-125℃),至于与车规芯片PINtoPIN的芯片没有!目前车规芯片有两种型号LKS32MCAT085C8Q9和LKS32MCAT086N8Q9,有需求可以联系我们,赵经理:135 9887 0628。

网友B(2022-12-20):
车规芯片要求更苛刻吧

网友C:
车规更严格一点吧,出错率和使用时间上车规的更好

网友D:
最大区别就是工作温度范围

网友E:
工作温度范围,还有一些参数指标也不一样。

网友F:
区别还是有的,最大的就是工作温度范围把

网友G(2023-01-28):
很多人都对两者的区别感兴趣啊,在某度上你会得到更全面的解答

网友H:
肯定车规级芯片要求更高啊

网友I:
车规就是比工规标准高严格点,相对应地性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