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5/6 硬件] 求pwm较多的芯片

楼主(2022-10-17):
至少需要11路PWM输出~~
其中一路,要独立调整周期和占空比
是否有合适的?

什么应用需要这么多PWM呀

网友A:
可以考虑敏矽微电子;ME32G030C8T6,大概可以输出pwm14路,有需要可以联系;7960465@qq.com

网友B:
您好,凌鸥芯片08和05系列通用定时器有四个,每个定时器有两个通道,即通用定时器能输出8路PWM;MCPWM模块有4对可输出互补带死区的PWM通道,加起来一共16路PWM输出,具体可参考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