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5/6 硬件] 请问下,各位遇到过电机堵转的情况么

楼主(2022-10-17):
是否需要在电路设计上考虑电机堵转情况
电机堵转哪些参数会发生变化,

能否推荐下成熟的电机驱动电路

直流电机

网友A:
判断电机堵转一般是由软件来识别,当软件识别到电机堵转后会延迟1.5秒左右关断动力输出,以保证硬件不受损坏,成熟的电机驱动电路你可以到我们官网下载,官网有丰富的资源可供下载参考,https://www.linkosemi.com/LKS06Series/list.aspx我们官网地址

网友B:
转速和电流不匹配认为是发生堵转,可以朝这个方向试下。直流电机驱动方案暂时没有,当前主要做无刷直流电机驱动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