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电机发抖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10-17):
同样的程序,不同的板子

有的就正常,有的电机就突突突的发抖,

请问有对电机了解的么?怎么回事

网友A:
这里描述地太笼统,提些建议吧:1,软件的参数需要和硬件相对应;2,若是同一批的板子,检查下硬件否有虚焊情况,这就需要软件调试一步一步查找,三相PWM是否输出正常,采样是否正常,转子角度等参数,观测器是否收敛等等。

网友B:
不同板子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也遇到过,就别纠结为啥抖动了,直接择优选择吧。

网友C:
,三相PWM是否输出正常,采样是否正常,转子角度等参数

网友D:
硬件电路和软件控制都说一下,这样描述太笼统了。

网友E:
是不是有的板子出现虚焊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