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文档] 关于航顺芯片MCU的各种ID说明[选型表,料号]

楼主(2022-10-17):
该地址,对应ST-Link Utility工具读出的Device ID;ST-Link Utility和STVP工具会识别DeviceID才可以Connect和烧录

这部分,我们的HK32F103/HK32F030系列和ST是完全相同的。

楼主:
HK32F04A是不同的值,所以ST-Link Utility和STVP工具不能Connect和烧录,KEIL仍然可以工作。

楼主:
航顺芯片MCU型号选型表,替代ST料号,全兼容

HK32F030MF4P6替代STM8S003,HK32F0301MF4P6替代STM8S003,HK32F030MG6T6A 替代STM8S003,

HK32F030MF4P6A 替代STM8S003,HK32F0301MG6T6A替代STM8S003,HK32F0301MF4P6A替代STM8S003,

HK32F030R8T6替代STM32F030R8T6,HK32F030C8T6替代STM32F030C8T6,HK32F030C6T6替代STM32F030C6T6,

HK32F030K6T6替代STM32F030K6T6,HK32F030F4P6替代STM32F030F4P6,HK32F030R8T6A替代STM32F030R8T6,

HK32F030C8T6A替代STM32F030C8T6,HK32F030C6T6A替代STM32F030C6T6,HK32F030K6T6A替代STM32F030K6T6,

HK32F030F4P6A替代STM32F030F4P6,HK32F031C6T6替代STM32F031C6T6,HK32F031C4T6替代STM32F031C4T6,

HK32F031K6T6替代STM32F031K6T6,HK32F031K4T6替代STM32F031K4T6,HK32F031K6U6替代STM32F031K6U6,

HK32F031K4U6替代STM32F031K4U6,HK32F031G6U6替代STM32F031G6U6,HK32F031G4U6替代STM32F031G4U6,

HK32F031F6P6替代STM32F031F6P6,HK32F031F4P6替代STM32F031F4P6,HK32F031C6T6A替代STM32F031C6T6,

HK32F031C4T6A替代STM32F031C4T6,HK32F031K6T6A替代STM32F031K6T6,HK32F031K4T6A替代STM32F031K4T6,

HK32F031K6U6A替代STM32F031K6U6,HK32F031K4U6A替代STM32F031K4U6,HK32F031G6U6A替代STM32F031G6U6,

HK32F031G4U6A替代STM32F031G4U6,HK32F031F6P6A替代STM32F031F6P6,HK32F031F4P6A替代STM32F031F4P6,

HK32F042RBT6替代STM32F042RBT6,HK32F042R8T6替代STM32F042R8T6,HK32F042CBT6替代STM32F042C8T6,

HK32F042C8T6替代STM32F042C8T6,HK32F042CBU6替代STM32F042C8T6,HK32F042C8U6替代STM32F042C8T6,

HK32F051RBT6替代STM32F051RBT6,HK32F051R8T6替代STM32F051R8T6,HK32F051CBT6替代STM32F051C8T6,

HK32F051C8T6替代STM32F051C8T6,HK32F051CBU6替代STM32F051C8T6,HK32F051C8U6替代STM32F051C8T6,

HK32F072RBT6替代STM32F072RBT6,HK32F072R8T6替代STM32F072R8T6,HK32F072CBT6替代STM32F072C8T6,

HK32F072C8T6替代STM32F072C8T6,HK32F072CBU6替代STM32F072C8T6,HK32F072C8U6替代STM32F072C8T6,

HK32F072RBT6A替代STM32F072RBT6,HK32F072R8T6A替代STM32F072R8T6,HK32F072CBT6A替代STM32F072C8T6,

HK32F072C8T6A替代STM32F072C8T6,HK32F072CBU6A替代STM32F072C8T6,HK32F072C8U6A替代STM32F072C8T6,HK32F103RBT6替代STM32F103RBT6,HK32F103R8T6替代STM32F103R8T6,HK32F103CBT6替代STM32F103CBT6,HK32F103C8T6替代STM32F103C8T6,HK32F103VBT6A替代STM32F103VBT6,HK32F103V8T6A替代STM32F103V8T6,

HK32F103RBT6A替代STM32F103RBT6,HK32F103R8T6A替代STM32F103R8T6,HK32F103CBT6A替代STM32F103CBT6,HK32F103C8T6A替代STM32F103C8T6,HK32F103VET6替代STM32F103VET6,HK32F103VDT6替代STM32F103VDT6,

HK32F103VCT6替代STM32F103VCT6HK32F103RET6替代STM32F103RET6,HK32F103RDT6替代STM32F103RDT6,

HK32F103RCT6替代STM32F103RCT6,HK32W030CEU6替代NRF52832,HK32U1009VET6替代HK32F103VET6,

HK32U1009VDT6替代HK32F103VDT6,HK32U1009VCT6替代HK32F103VCT6,HK32U1009RET6替代HK32F103RET6,

HK32U1009RDT6替代HK32F103RDT6,HK32U1009RCT6替代HK32F103RCT6,

楼主:
IDCODE
调试和烧录,可以通过SWD或JTAG接口。SWD和JTAG都有实现这个IDCODE。

HK品牌芯片Version字段,与ST芯片不同。

有一些离线烧录器,如果读取整个IDCODE,来识别厂家,这是不对的。应该不识别高4Bit。

楼主:
96Bit UDID
UDID每颗芯片都不同。我们和ST芯片也完全不同。它可以用于客户应用产品管理。

楼主:
自定义识别HK品牌的地址
有一些客户需要通过识别STM32F103与HK32F103芯片,来实现应用程序或更高级后台软件的兼容处理。

通过读取下图中,4个地址的低字节,进行判断。我们生产的所有芯片,这几个地址都是这个值。

楼主:
PID and CID
由于Cortex-M0与Cortex-M3不同,下面的地址,只能用Debugger才能读,用户程序读不了。

STM32F030C8T6
HK32F030C8T6
HK32F03x芯片,如果要区分不同品牌芯片,可以读取Chip ID, base地址0x1FFF_F7F0。

ST应该是全F。我们HK32F03x芯片是一个固定值。

楼主:
BoundaryScan
ST芯片内部通过JTAG接口,设计了BoundaryScan电路。我们HK没有设计BoundaryScan电路。因为ST原装的ST-Link调试器会去识别BoundaryScan电路。如果使用ST原装的ST-Link调试器,不能使用JTAG调试,只能使用SWD调试。

Jlink调试器在使用JTAG调试芯片时,不会去识别BoundaryScan电路,所以Jlink调试器可以用JTAG调试HK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