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pwm呼吸灯定时器2通道3无效

楼主(2022-10-17):
初始化stm32的定时器2的PA1,2,3做pwm呼吸灯,但是通道2通道4都可以控制亮灭,通道3(PA2)一直常亮,不明白为什么

void TIM_Config(void)
{
static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tatic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static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楼主: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选择GPIOA组的第123根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选择引脚为复用推挽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选择引脚速度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A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999;        //计数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71;            //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Structure);  //初始化定时器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打开或者关闭脉冲输出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比较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High; //有效电平设置为高状态
TIM_OC2Init(TIM2,&TIM_OCInitStructure);//初始化定时器通道2
TIM_OC3Init(TIM2,&TIM_OCInitStructure);//3
TIM_OC4Init(TIM2,&TIM_OCInitStructure);//4

TIM_Cmd(TIM2,ENABL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2,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2,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2,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ENABLE);

网友A:
为什么一份完整的代码要分成两半了

网友B: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这个是设置占空比的,你改成其他合适的值试一下

网友C:
为什么分成两半啊

网友D:
占空比改成其他值试一下

网友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改一下试试

网友F:
占空比调一下试试

网友G:
调调占空比试试

网友C(2023-02-21):
把PA3配置为输出就有PWM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