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delay函数时没有反应

楼主(2022-10-17):
stm32f103c6t6

用的是正点原子的工程模板,把启动文件也换成了ld的,使用delay函数时没有反应。是还需要调一些什么设置吗?

网友A:
初始化做了吗?

楼主:
delay_init();这个是初始化函数吧?

楼主:
这个初始化是执行成功了

网友A:
debug在延时函数那里打个断点,看计数器有没有在跑。正点原子的例程延时函数都是用的systick

楼主:
有变化,但是得我点一下才变一下。不然不变

网友B:
延时不对吧?可能延时问题,把延时缩短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