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24C08 EEPROM保存和读取对应数据的程序思路

楼主(2022-10-18):
现在单片机需要外接一颗24C08的eeprom,需要保存100-200之间的随机数字,在eeprom开辟一个5地址空间来保存,从0地址开始写,写到4满后,再回头从0开始写,如此循环。

要保存的数100-200是随机的,只需在上电开机读最后一次保存的数字,其他不关注,比如,数字变化了6次,依次是,101,112,122,133,145,166,那么101写到0地址,依次写,145写到4地址,写满后,166写到0地址覆盖了101,现在需要在开机时检测最后一个数字166,有什么好的思路,怎么知道166是最后一个数字呢,怎么知道166在0地址呢?有什么方法检测到这个166?这个举例是是数字变化了6次,要求在数字变化10次,100次依然可以检测到。

网友A:
建议再增加1个地址用来存放次数值

网友B:
用滚动存储方式,以8字节为一次存储单位,依次顺序为校验+7字节数据,校验不能==0xff。必须保证有一个8字节为全FF,用它来识别存储开始。

网友C:
第一次随机数据减去100,然后与0x80相或,然后写入eeprom。以后每次检查最高位是否为1来判定是否为最后写入的数据。当写入次数大于1时,先把最高位为1的数据与0x7F相与,重新写入。然后把当前的随机数据再减去100后与0x80向或,写入eeprom相应位置。记住读出来的数据需要加上100才能恢复成原始值。

网友D:
增加一个字节用于存储最后一个字节的地址,如果存储是2,就是说2号地址是上次写的最后一个地址

网友E:
增加一个空间写最后一个数据或者写最后一下次写数据的地址;再或者修改程序时钟让程序写数据每个都往后移动一个地址,右侧可知固定的那个最开始的地址就是最后一次写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