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芯片为STM32L053R8,BOOT已配置好,但烧录时仍然连接失败,只能是硬件出问题了吗?

楼主(2022-10-18):
现在BOOT已经接高电平,nboot1出厂默认貌似就为1,符合串口烧录,但用CubeProgrammer烧录时连接失败,只能是硬件出问题了吗?还有什么可能错误的地方呢?

网友A:
有没可能芯片坏了?还有更多信息吗?

网友B:
换一下PCB或者拆掉一些元件链接上读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