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 USB OTG寄存器CID

楼主(2022-10-18):
USB库函数里有些地方判断CID寄存器的bit8位,1或0执行不同操作,请问这位代表什么意思?参考手册上没有介绍
  • 1、
  • if ((USBx->CID & (0x1U << 8)) != 0U)
  •   {
  •     if (cfg.speed == USBH_FSLS_SPEED)
  •     {
  •       /* Force Device Enumeration to FS/LS mode only */
  •       USBx_HOST->HCFG |= USB_OTG_HCFG_FSLSS;
  •     }
  •     else
  •     {
  •       /* Set default Max speed support */
  •       USBx_HOST->HCFG &= ~(USB_OTG_HCFG_FSLSS);
  •     }
  •   }
  •   else
  •   {
  •     /* Set default Max speed support */
  •     USBx_HOST->HCFG &= ~(USB_OTG_HCFG_FSLSS);
  •   }
  • 2、
  • if ((USBx->CID & (0x1U << 8)) != 0U)
  •   {
  •     /* set Rx FIFO size */
  •     USBx->GRXFSIZ  = 0x200U;
  •     USBx->DIEPTXF0_HNPTXFSIZ = (uint32_t)(((0x100U << 16) & USB_OTG_NPTXFD) | 0x200U);
  •     USBx->HPTXFSIZ = (uint32_t)(((0xE0U << 16) & USB_OTG_HPTXFSIZ_PTXFD) | 0x300U);
  •   }
  •   else
  •   {
  •     /* set Rx FIFO size */
  •     USBx->GRXFSIZ  = 0x80U;
  •     USBx->DIEPTXF0_HNPTXFSIZ = (uint32_t)(((0x60U << 16) & USB_OTG_NPTXFD) | 0x80U);
  •     USBx->HPTXFSIZ = (uint32_t)(((0x40U << 16)& USB_OTG_HPTXFSIZ_PTXFD) | 0xE0U);
  •   }
  • 3、
  • if ((USBx->CID & (0x1U << 8)) != 0U)
  •         {
  •           USBx_HC((uint32_t)ch_num)->HCINTMSK |= USB_OTG_HCINTMSK_NYET |
  •                                                  USB_OTG_HCINTMSK_ACKM;
  •         }
  • 4、
  • if (((USBx->CID & (0x1U << 8)) != 0U) && (hc->speed == USBH_HS_SPEED))//CID bit8 host
  •   {
  •     /* in DMA mode host Core automatically issues ping  in case of NYET/NAK */
  •     if ((dma == 1U) && ((hc->ep_type == EP_TYPE_CTRL) || (hc->ep_type == EP_TYPE_BULK)))
  •     {
  •       USBx_HC((uint32_t)ch_num)->HCINTMSK &= ~(USB_OTG_HCINTMSK_NYET |
  •                                                USB_OTG_HCINTMSK_ACKM |
  •                                                USB_OTG_HCINTMSK_NAKM);
  •     }
  •     if ((dma == 0U) && (hc->do_ping == 1U))
  •     {
  •       (void)USB_DoPing(USBx, hc->ch_num);
  •       return HAL_OK;
  •     }
  •   }

网友A:
手册有介绍的,重点看看OTG_HS_GOTGCTL和 OTG_HS_GINTSTS两个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