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转24V信号转换

楼主(2022-10-18):
帮推荐一款5V转24V信号转换器件,多谢

网友A:
多大的电流,可以尝试一下金升阳的模块。

楼主:
实现信号转换

网友B:
什么都不说那最简单的就用光耦

网友C:
模拟信号隔离转换模块 光耦隔离 这一类挺多的 看具体要求 产品尺寸啊输出电流啊

网友D:
找个耐压60V以上的 mos/三极管搞定,看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