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和单片机的区别有哪些?

楼主(2022-10-18):
FPGA和单片机的区别分别在哪些方面?特点是什么?

网友A:
单片机(或其他处理器)是给你一个大房子,楼层、房间什么的都划分好了,你自己只能在已有的这些划分基础上决定这些房间做什么用,以达到使用效率最大化。

FPGA也是个大房子,但只有一个大壳子和基础建筑单元,你自己可以决定这个房子分几层、哪里放个楼梯、哪里开个窗、哪里放个厕所、卧室、厨房……如果你高兴,可以整一个挑高100米,面积800平的只放一张床的大卧室(你可以用一个几万块钱的FPGA只做一个跑马灯)。

网友B:
FPGA是给你一堆逻辑门器件,你可以用它们搭出可能的电路,这些电路是可以并行工作的.
单片机是一个状态机,你规定规则,它来顺序执行.

网友:
单片机只能一条条的执行指令,FPGA内部可以相当于多个门电路,可以同时执行若干条IO的指令操作。比方说5个IO,如果单片机,需要设置5次5个周期,但是FPGA只需要一个周期就可以把5个IO全部赋值;比方说外接AD采样的时候,单片机在100M频率下每秒只能采集100K,但是FPGA可以轻松的完成5-10M的采样速度,这个速度是单片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网友C:
什么时候单片机也应该搞双核、四核,单核不利于多任务

网友D:

一个是纯逻辑电路器件,无固定功能电路,可以编程实现想要的功能器件。单片机相当于是一个带固定功能作用的器件。

网友E:

FPGA内部含有一堆的寄存器、逻辑门、存储器等,照着《数字电路》讲述的基本原理,可以用它构建一个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