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使用FreeRTOS,IIC初始化进入死循环

楼主(2022-10-18):
程序从以下位置直接运行到HardFault_Handler()。有哪位大牛帮我看看什么原因。
注:未运行到280行。
上述IIC初始化写在main()函数中。
如果将IIC初始化写在任务函数中,在main函数中创建任务则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A:
这个是你的代码问题吧,查看一下是不是数组超出预期

网友B:
使用的是硬件iic吗

网友C:
单个的代码是否能够跑通呢

网友D:
iic不需要中断的。

网友E:
如果硬件iic不好用,推荐软件iic,这个可靠性高一些。

网友D:
在进行iic读取数据的时候,可以设置rtos为禁止切换

楼主:
对,使用的是硬件IIC,裸机跑没有问题,使用IIC可以实现预期目标。
在此基础上加上FreeRTOS,每次初始化IIC的时候都会卡在波特率设置这一步,初始化uart的时候也是这个问题。  ,点击运行下一步就跳到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函数里。
但是创建一个任务,把IIC或者uart的初始化挪到任务里就可以初始化成功,功能也能正常使用。
大佬,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B:
hc32f460是自己移植 freertos操作系统吗?

网友F:
看看是不是没有启动iic的时钟呢?

网友G:
如果在初始化死循环的话 建议楼主更换它的时钟源晶振

网友H:
如果连初始化都不能通过的话 建议楼主测量一下晶振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I:
调整一下串口初始化函数和iic初始化函数的顺序试试看

网友J:
还在初始化阶段的时候,不要启动一些其他功能的运行

网友K:
楼主是在什么地方启动的系统开始运行的呢

网友L:
在线程的切换过程中会一直占用了iic的资源吗

网友M:
这时候汇编就有用处了。

网友N:
你把初始化放到哪了?单步调试也不行?

网友O:
可以将iic的中断优先级设置为最高

网友:
你这个没有用FreeRTOS操作系统吧

网友P(2023-01-06):
是不是多个任务都在使用iic?

网友Q:
硬件iic的吗?

网友R:
可能IO口被占用了。

网友S:
这个在代码运行初始化。

网友T:
配置代码都有问题的吗?

网友U:
有没可能是栈内存溢出了,导致的报错。

网友V:
是有多个设备同时访问iic吗?

网友W:
多个设备响应的问题吧。

网友X:
这个是定时器的问题吗?

网友Y:
是不是读取iic的时候,一直等待响应?

网友Z(2023-02-05):
在建立任务之前,初始化各种外设吧。

网友AA(2023-03-09):
不跑FreeRTOS会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M:
main的堆栈溢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