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上下电 内部flash 被改写?

楼主(2022-10-18):
STM32上下电 内部flash 被改写?

网友A:
估计是没有Flash保护吧,或者Flash被程序修改了?

网友B:
楼主,能详细说一下被改写的具体数据嘛?这种问题肯定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不是上下电导致FLASH的需要找一下原因

网友C:
是哪一部分被改了?你上电的时候有没有写的函数?

网友D:
正常来说是不会改写内部flash里面的内容的

网友E:
你是上电的时候对内部进行读写操作了么

网友F:
ST的单片机是有flash里有保护的,你不能随便该写的

网友G:
改写之前是会要做解锁操作的,不然写不进去啊,所以基本上都是常规操作才会改写,不然是改不了的

网友H:
你能把你的代码贴出来看看么,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最好是关于flash部分的操作代码

网友I:
你要是没解锁是不会改写的,除非单片机跑飞了,可能会有改的可能

网友J:
一般情况是不建议使用内部flash的,很容易处理不好,导致程序运行不了

网友K:
你是开辟了一段空间啊,然后存一些数据么

网友L:
你是几个芯片都这个情况么?还是就这一个板子这样状态啊

网友M:
上下电就改写的话也有可能,但是你得看是改写哪部分了,如果是程序编译变大了一点,然后多占用了一部分flash也是可能的

网友N(2023-02-21):
STM32 闪存的编程每次必须写入16 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