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为什么iar中Optimizations设置为None或Low时编译不成功

楼主(2022-10-18):
我在IAR仿真时发现某个变量突然会变化,想逐步看看哪里问题
于是把Optimizations设置为None或Low
结果编译不成功,信息为以下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__iar_builtin_no_operation" [referenced from D:\......\Obj\LCD7567.o]

请问我如何进行检查?有什么思路?

网友A:
从提示上看,发现某些操作没有定义,好像是说NOP空操作没定义,代码里是否有类似语句。换个写法或换个IDE试试。

网友B:
ST的STM32CubeIDE你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