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请教AT32F403A的ADC如何实现8位采集

楼主(2022-10-18):
AD, ADC, dc
麻烦各位了:

我在使用AT32F403A的ADC普通模式采集信号,采集位数8位,在高采样时钟时,我使用的是DMA,因此按照左对齐,DMA以字节模式传输时没有问题。但是在低采样时钟时,我需要实时ADC数据,因此需要在ADC中断中通过adc_ordinary_conversion_data_get(ADC1)函数读取ADC值,但是此时如何得到8位数据呢?
使用adc_ordinary_conversion_data_get(ADC1)>>4也是不对的,望指点啊。

网友A:
低速条件下不使用dma 仅通过软件读取转换数据的话,不可开启adc 的序列模式,配置为右对齐方式,在转换完成中断内通过你这个data _get 函数获取原始数据,并将获取到的数据右移四位即可。一定注意要配置数据右对齐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速条件下不使用dma 仅通过软件读取转换数据的话,不可开启adc 的序列模式,配置为右对齐方式,在转换完成 ...

谢谢,我调试发现,ADC配置为左对齐时,将获取的数据右移8位,得到的数据就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