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歇振荡器与间歇振荡

楼主(2022-10-18):
间歇振荡器是阻塞振荡器的别称。

间歇振荡则是正弦波振荡器的故障或特别用法。

网友A:
超再生,就是以 间歇振荡 为原理的射频接收方案。

网友A:
间歇震荡可发生于 任何类型的震荡器,阻塞震荡只能 变压器反馈,间歇与阻塞的建立,都是反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