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接入电脑没反应 stm32

楼主(2022-10-18):
接入电脑都没响
COM口也没变化,已经下载驱动了
问商家需要USB转TTL,没有这个就不行吗?

网友A:
你的板子的芯片是否支持USB功能,有些芯片并没有USB功能,板子上的USB口只是为了供电

网友B:
买的啥板子发照片看一下,一般市面上的都支持直接USB接的呀

网友C:
使用STM32+CH375(带USB固件)芯片与PC通信

网友D:
哪块连不上电脑,是下载不了程序还是其他什么接口?

网友E:
你可以使用STM32的RX及TX的串口配合串口转USB芯片

网友F:
多半是驱动程序问题,可以使用驱动精灵,进行驱动扫描

网友G:
你的芯片里面没有下载正确的USB程序

网友H:
就是驱动的问题 你现在是要下载程序到板子里面吗?

网友I:
是VDD和VSS没有全部连接。

网友J:
把例程中的USB程序烧到开发板去就可以了

网友K:
可以通过串口将这些 STM32 可以检测到的外设传送到电脑上

网友L:
检查连线,是不是线接错了或者没有接好

网友K:
要在STM32上运行USB 测试程序的

网友M:
USB转串口线,配置STM32串口设置,从电脑打开串口工具即可

网友N:
需要下载device的USB程序,电脑才能识别你的设备

网友O:
应该是驱动没有安装,看看设备里面又没COM口

网友P:
很多软件介接入电脑都需要驱动啊,你驱动安装了没有

网友Q:
发原理图上来让大家看看呗。

网友R:
先了解USB和串口,然后再看你自己的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S:
你把你的板子型号和下载线啥的图片发一下,给你看一下就知道原因了,如果已经解决了就回复一下

网友T:
看看你的板子的芯片是不是支持USB功能的,一般都是支持的,

网友U:
应该是驱动没有安装,看看设备管理器

网友V:
有些板子上的USB口只是为了供电

网友W:
有些开发板并没有USB功能

网友X:
有些板子的usb接口只是用来供电的,没有通信功能

网友X:
有些板子上的USB口没有通信功能

网友Y:
有些芯片并没有USB功能,板子上的USB口只是为了供电

网友Z:
没有USB转TTL怎么用?

网友W:
你这个usb不带通信功能吧

网友V:
应该是你这款板子上没有usb转ttl芯片吧

网友U:
你的板子不支持USB功能吧

网友Y:
你这要接usb转ttl电路吧

网友X:
你这个不支持usb下载吧

网友AA(2022-11-18):
这个没反应也是正常,可能是你驱动没装上,也是没办法

网友AB:
你可以下载对应的驱动试试的,也许就好用了

网友AC:
你接的是哪个口,那个口对应的是串口吗?

网友AD:
可以看你资源管理器么?看看是有黄感叹号么?

网友AE:
一般情况,是需要开发板单独供电的,不然不显示端口也算正常

网友AF:
你可以换块板子的,或者换个电脑

网友AG:
有的是在win10是免驱的,不会弹,但是能正常使用的,你最好仔细查查

网友AH:
那你就换个驱动器就好了,你用的串口转USB用的是那个驱动,我可以给你一个

网友AI:
其实你安装个驱动没啥麻烦事儿的,也许就如商家说,就是没驱动

网友AJ:
我记得他家是CH340是吧,你可以去沁恒官网下载一份,能好些

网友T(2023-02-20):
先确定你的板子的芯片是否支持USB功能,有些芯片并没有USB功能,板子上的USB口只是为了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