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LCD中英文字符显示原理

楼主:
LCD中英文字符显示原理

1. 区位码

在国标GD2312—80中规定,所有的国标汉字及符号分配在一个94行、94列的方阵中,方阵的每一行称为一个“区”,编号为01区到94区,每一列称为一个“位”,编号为01位到94位,方阵中的每一个汉字和符号所在的区号和位号组合在一起形成的四个阿拉伯数字就是它们的“区位码”。**区位码的前两位是它的区号,后两位是它的位号。**用区位码就可以唯一地确定一个汉字或符号,反过来说,任何一个汉字或符号也都对应着一个唯一的区位码。汉字“母”字的区位码是3624,表明它在方阵的36区24位,问号“?”的区位码为0331,则它在03区3l位。

楼主(点评):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C君莫笑」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34623621/article/details/97814830

楼主(2022-10-18):
机内码

汉字的机内码是指在计算机中表示一个汉字的编码。机内码与区位码稍有区别。如上所述,汉字区位码的区码和位码的取值均在1-94之间,如直接用区位码作为机内码,就会与基本ASCII码混淆。为了避免机内码与基本ASCII码的冲突,需要避开基本ASCII码中的控制码(00H~1FH),还需与基本ASCII码中的字符相区别。为了实现这两点,可以先在区码和位码分别加上20H,在此基础上再加80H(此处“H”表示前两位数字为十六进制数)。经过这些处理,用机内码表示一个汉字需要占两个字节,分别
称为高位字节和低位字节,这两位字节的机内码按如下规则表示:

高位字节 =区码 + 20H + 80H(或区码 + A0H)
低位字节 =位码 + 20H + 80H(或位码 + A0H)

由于汉字的区码与位码的取值范围的十六进制数均为01H-5EH(即十进制的01-94),所以汉字的高位字节与低位字节的取值范围则为A1H-FEH(即十进制的161~254)。

例如,汉字“啊”的区位码为1601,区码和位码分别用十六进制表示即为1001H,它的机内码的高位字节为B0H,低位字节为A1H,机内码就是B0A1H。

楼主:
点阵字库的存储形式

字库字符的点阵显示原理其实就是一张局部的字的图片,然后把这张图片里面的特定点点亮成我们字符的样子,这样就显示出我们字符的形状了。

楼主:
ASCII码和中文字符的点阵原理相同,只是点阵大小不同,ASCII是16x8的小图,汉字是16x16的小图,那下面具体举例说明一下’汉’字的一个点阵数据是啥样的:
那’汉’字的具体存储的点阵数据是多少呢?首先我们要确定的是数据高位在哪边,这边是左边的在高位,右边的在低位,然后呢,从上到下依次存储,所以数据是如下的:

第一行:0x40,0x08
第二行:0x37,0xfc
第三行:0x10,0x08
第四行:0x82, 0x08 …

依次类推总共有 16行x2byte = 32 byte

要显示汉字呢,其实就是反过来了,把每一行的数据还原出来,变成一个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