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内部RTC实现定时中断及断电工况下的定时脉冲输出

楼主(2022-10-18):
利用STM32内部RTC实现定时中断及断电工况下的定时脉冲输出
背景
功能描述
实现过程
背景
利用内部RTC替换外部RTC,RTC采用单独的电源供电,实现在单片机主电源VDD断电情况下,单片机的一个特殊引脚能够输出固定频率的脉冲信号。这样做保证了低功耗情况下,单片机依旧能够定时完成一些特定任务。

功能描述
用内部RTC实现秒级精度任务执行。 例如: 每1S进行一次LED灯的闪烁。每10S完成一次串口输出等。下图为使用内部RTC产生秒中断,串口打印一次数据。

用内部RTC实现定时任务执行。 例如:每隔30分钟进行一次传感器数据采集。
在前面所述两点的情况下,实现在STM32 VDD电源关闭情况下(即仅保留RTC电源),实现固定引脚的定时脉冲输出。下图为切断STM32电源后,用示波器观察引脚1S脉冲输出。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何时杖而看南雪」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41861711/article/details/119008717

楼主:
要点:

如果需要产生秒中断或者定时中断,在RTC初始化函数中进行秒中断或定时中断的配置,注意中断初始化开启RTC闹钟中断。
如果需要在开机或断电状态下利用RTC完成I/O的定时脉冲输出。需要断开入侵检测引脚,设置该引脚为RTC闹钟输出或秒输出 该引脚为入侵检测引脚,STM32F103为PC13脚。
备注 : 没有出现的函数不重要,重要的函数已经进行备注。源工程代码已上传至资源工程代码,
有任何问题欢迎私信讨论。

楼主:
void RTC_Init(void)
{
        if(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 != 0xA5A5)  //从指定的后备寄存器中读出数据:读出了与写入的指定数据不相等
        {
                RTC_Config();
                //将系统初始化的时间写入RTC
                DateGetRTC_Sec(System_Date);
                Adjust_RTCCounter();
                TimeGetRTC_Sec(System_Time);
                Adjust_RTCCounter();
        //        RTC_ExitConfigMode(); //退出配置模式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 0xA5A5);  //向指定的后备寄存器中写入用户程序数据
        }
  else
        {
                RTC_WaitForSynchro();                                                                //单步调试时  程序有时会陷入这个死循环!!!!!
//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RTC_WaitForLastTask();
                /*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BKP,ENABLE);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禁止 Tamper 引脚 */
          /* 要输出 RTCCLK/64 到 Tamper 引脚,  tamper 功能必须禁止 */
          BKP_TamperPinCmd(DISABLE);
          /* 使能 RTC 时钟输出到 Tamper 引脚 */
          BKP_RTCOutputConfig(BKP_RTCOutputSource_Second);
                /*等待寄存器同步*/
                RTC_WaitForSynchro();
                /*允许RTC秒中断*/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等待上次RTC寄存器写操作完成*/
                RTC_WaitForLastTask();
        }

        GetRTC_Date();
  GetRTC_Time();

}

楼主:
//RTC配置
void RTC_Config(void)
{
        /*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ENABLE);  //使能PWR和BKP外设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BKP,ENABLE);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使能后备寄存器访问
        /* Reset Backup Domain */
        // 禁用入侵检测引脚
        BKP_TamperPinCmd(DISABLE);
        BKP_RTCOutputConfig(BKP_RTCOutputSource_Second); //使能入侵检测管脚输出RTC秒脉冲

        BKP_DeInit();     //复位备份区域
        //使用外部高速晶振 128分频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HSE_Div128);
        //使用外部32768晶振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设置外部低速晶振(LSE),使用外设低速晶振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检查指定的RCC标志位设置与否,等待低速晶振就绪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设置RTC时钟(RTCCLK),选择LSE作为RTC时钟
        /* Enable RTC Clock */
        RCC_RTCCLKCmd(ENABLE);                    //使能RTC时钟
        /* Wait for RTC registers synchronization */
        RTC_WaitForSynchro();       //等待RTC寄存器同步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 Enable the RTC Second */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使能RTC秒中断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 Set RTC prescaler: set RTC period to 1sec */
        /* RTC period = RTCCLK/RTC_PR = (8000000Hz)/128/(62499+1) */
        //RTC_SetPrescaler(62499);
//        RTC_EnterConfigMode();///允许配置
        RTC_SetPrescaler(32767);       //设置RTC预分频的值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