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上的Gpio干扰问题

楼主(2022-10-19):
stm32的gpio引脚为中断模式,设置上拉或者下拉仍然会有干扰进来,但是如果把该gpio口外接电源或地就没有了干扰,这种现象该怎么解释呢?各位坛友怎么看?

网友A:
IO对地加一个104电容试试

网友B:
很多开发版是在外围加了上拉下拉电阻

网友C:
在外面加上拉或者下拉电阻,因为内置的不可靠

网友D:
解决I/O电缆带来的电磁兼容问题吧

网友E:
如何实现gpio口模式的配置?

网友F:
在IO口和外设之间可以连接一个光耦

网友G:
按键的信号线如果离电源线等较近,会产生干扰,导致 GPIO 引脚的边沿触发不稳定。

网友H:
如果不放心可以后期加入ESD防干扰芯片

网友I:
如何解决单片机上电初始时输出IO口的不确定性或干扰

网友J:
改变gpio引脚输出状态有几种方式?

网友K:
GPIO悬空,设置下拉或上拉有干扰?

网友L:
感觉可能是中断模式下,上拉或者下拉是没有用的。

网友M:
io口10微秒的干扰信号怎么去掉

网友N:
GPIO和数据线分别供电和使用单独的接地

网友E:
IO口如何设置干扰小

网友O:
单片机IO口输入阻抗太高容易被干扰

网友P:
单片机上空闲的io口怎么处理?

网友Q:
接上拉电阻,能提供灌电流,抗干扰。

网友F:
STM32 I/O输入中断 受通讯的干扰求解决办**

网友R:
I/O接口电路用什么方式抗干扰

网友S:
如何解决 GPIO不够用的问题

网友T:
在外围加了上拉下拉电阻

网友U:
GPIO内部可以接通上下拉电阻 寄存器写有保护机制

网友P:
STM3的IO要防止静电干扰,常用的方法就是在IO上加TVS管或者ESD元件

网友V:
置上拉或者下拉仍然会有干扰

网友W:
可以后期加入ESD防干扰芯片

网友X:
多余的io口是应该怎样处理啊,悬空还是接电平?

网友Y:
在外面加上拉或者下拉电阻

网友Z:
在外围加上拉下拉电阻试试

网友AA:
GPIO和数据线分开供电

网友AB:
滤波电容,ESD静电管等。

网友AC:
外面加上拉或者下拉电阻试试

网友AD:
在外围加上拉下拉电阻

网友Y:
设置下拉或上拉有干扰吗?

网友Z:
给io口加个上拉试试

网友AC:
加个电容试试

网友X:
接一下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AA:
可以加个防干扰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