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HC32F072 用keil下程序怎么接线

楼主:
用hc32f072做了一块版子,这个烧录口应该怎么接线啊,看官方资料显示,是reset和boot哦都要接地吗,但是都显示找不到芯片,有点懵逼,有大神用过这个芯片吗

楼主(2022-10-19):
有没有哪位大神指导下

网友A:
复位脚接地MCU就一直在复位状态,肯定找不到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脚接地MCU就一直在复位状态,肯定找不到芯片

复位没接地也试过,还是不行

网友B:
RESETB接芯片的RESETB脚。BOOT0按图接

楼主:
已解决,是接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