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基于华大HC32L196MCTA-LQFP80的超声波水表方案

楼主(2022-10-19):
基于华大HC32L196MCTA-LQFP80的超声波水表方案

当智能电表在电力系统中正如火如荼的大发展时,水表也在朝向智能化、全电子的方向快速发展。一方面因为全球水资源的短缺迫使政府重视节水和水量控制,另一方面也源于现代工业技术的发展成熟使得智能水表的实现成为可能。

水表技术的创新发展是实现用水智能测量的重要武器。超声波水表是采用超声波时差原理,采用工业级电子元器件制造而成的全电子水表。利用一对超声波换能器相向交替(或同时)收发超声波,通过检测超声波在介质中的顺流和逆流传播时间差来间接测量流体的流速,再通过流速来计算流量的这种间接测量方法—超声波测量,使智能水表变为现实。

图1:超声波时差法测量原理示意图

与传统机械式水表相比较,精度高、可靠性好、量程比宽、寿命长、无活动部件、任意角度安装、更换非常灵活等都是超声波水表所具有的重要优势:

精度高:测量的分辨率高,识别非常小流量;

可靠性好:超声波回波测量更加稳定可靠;

量程比宽:始动流量非常小(< 2 L/h),微小变化可以获知;

寿命长:尽管测量速度很快,但还是可以拥有非常长的使用寿命;

无活动部件:不影响流体特性,测量性能更加优越;

更换非常灵活:更换非常简单,无需断管网。

联系我,货去最新超声波水表方案!

网友A:
超声波热量表的工作原理就是超声波速差法。

网友B:
之前用过fpga测试,超声波测试水速效果一般

网友C:
与传统流量传感器相比,精度咋样?

网友D:
超声波水表怎么读数?

网友E:
超声波水表如何检测水压?

网友F:
超声波测流速的方法基本上都是时差法,就是声波顺流和逆流的时间差。

网友G:
超声波时差的最小差值是多少呢?

网友H:
液位计的运行方式及测量要求有吗?

网友I:
超声波水表是通过检测超声波声束在水中顺流逆流传播时因速度发生变化而产生的时差,分析处理得出水的流速从而进一步计算出水的流量的一种新式水表。

网友J:
超声波水表是采用超声波时差原理,采用工业级电子

元器件制造而成的全电子水表。与机械式水表相比较具有精度高,可靠性好,量程比宽,使用寿命长,无任何活动部件,无需设置参数,任意角度安装等特点。

网友K:
可以用于
1、工业过程计量与控制

2、替代机械式流量计以提高计量可靠性。

3、替代各类高性能流量计。

网友L:
超声波水表具有优秀的小流量检测能力,能解决众多传统水表的问题,更加适合水费梯度收费

网友M:
其使用寿命取决于那些部件或者说是哪些参数呢

网友N:
需要计算的数据量大不大 为什么需要用到这么高级的芯片呢

网友O:
超声波水表长期精度咋样?

网友P:
使用超声波流量比不用在流体中安装测量元件故不会改变流体的流动状态

网友Q:
HC32L196MCTA的超声波方式是可靠的吗

网友R:
在哪里能够看到方案demo

网友S(2022-11-22):
超声波水表准不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