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出厂时引脚默认配置问题

楼主(2022-10-19):
请问各位大佬,32出厂时没有配置任何IO口功能的情况下,默认的IO口是什么状态,是浮空还是说会配置成上下拉或者其他模式啥的,谢谢各位大佬解惑

楼主:
问题补充:
datasheet里面有默认引脚配置,但是默认配置有很多功能,具体默认是哪个有说法吗

网友A:
多参考一下数据手册,上面有一些介绍

网友B:
除了个别调试功能脚外,芯片上电复位后绝大部分管脚都是浮空输入状态,这些你可以在STM32芯片参考手册GPIO章节找到更清晰的答案。

网友C:
一般不设置应该是高阻状态

网友D:
参考手册有说明, 下面是 STM32F101xx, STM32F102xx, STM32F103xx, STM32F105xx and STM32F107xx
--
During and just after reset, the alternate functions are not active and the I/O ports are
configured in Input Floating 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