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求助!!输入时钟频率如果超出限定范围,会导致什么结果?

楼主(2022-10-19):
如果处理器的输入时钟频率超出了手册限定的范围,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网友A:
你能具体说说输入时钟频率具体指的什么

网友B:
一般配置时都会有判断,超过了,就返回错误

网友C:
超出规定的时钟范围,有可能出现各种不正常的现象的哟

网友D(2023-02-21):
如果设置的分辨率和刷新率超过这个推荐值,就会出现左图的提示并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