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两个STM32用SPI通信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2-10-19):
在使用两个STM32使用SPI协议通信时  主机设置时钟分频因子为2 从机设置分频因子也为2。从机可以正确收到主机发来的数据,但是主机收到从机的数据不是00就是FF。 而我把主机设置时钟分频因子为256 从机设置分频因子也为256。这样双方都可正确收发数据,我想问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主机SPI2设置
void SPI2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SPI的IO口和SPI外设打开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PB12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SPI的IO口设置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PB13/14/15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2);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高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二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x寄存器

    SPI_Cmd(SPI2, ENABLE); //使能SPI外设

    SPI_I2S_ITConfig(SPI2,SPI_I2S_IT_RXNE,ENABLE);//开启相关中断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SPI2_IRQn;//SPI2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抢占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2;        //子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
u16 t=0xDD; //中断接收数据
void SPI2_IRQHandler(void)
{
            if(SPI_I2S_GetITStatus(SPI2,SPI_I2S_IT_RXNE) != RESET)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t =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2);//关闭片选
        USART_senddate(USART1,t) ;
    }
}

楼主:
主机使用串口1发数据之后再用SPI发给从机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u16 r;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2);
        r =USART_ReceiveData(USART1);//(USART1->DR);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RESET);//等待发送区空
        SPI_I2S_SendData(SPI2,r); //通过外设SPIx发送一个byte  数据
    }
}

楼主:
从机SPI设置,用中断接收主机的数据再把接收的数据发回主机。

楼主:
void SPI2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SPI的IO口和SPI外设打开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PB12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下拉输入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SPI的IO口设置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PB13/14/15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Slave;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高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二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Hard;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x寄存器

    SPI_Cmd(SPI2, ENABLE); //使能SPI外设

    SPI_I2S_ITConfig(SPI2,SPI_I2S_IT_RXNE,ENABLE);//开启相关中断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SPI2_IRQn;//SPI2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抢占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3;        //子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
u16 i;
void SPI2_IRQHandler(void)
{
    //接收数据
    if(SPI_I2S_GetITStatus(SPI2,SPI_I2S_IT_RXNE) != RESET)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等待接收完一个byte
        i =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2,i);
        USART_senddate(USART1, i);
    }

楼主:
左边是主机,显示收到的数据,结果收到的全是FF, 右边是从机,显示的是从主机发过去的g

网友A: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这个是数据发送接收频率,比如单片机频率为36MHZ,分频值为128,则36MHz/128=281250Hz,这是STM32中的SPI设备向外设发送数据的频率 ,如果设置为2的话频率非常快,难免单片机2个频率不同步导致无法通信,速率低的话就可以达到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