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12MHZ的内部时钟如何使能? 是否能用于USB?

楼主(2022-10-19):
官方介绍:

• 时钟控制(Clock control)

- 外部晶振4 to 24 MHz

- 内部12MHz振荡器(1% 精准度)

- 内部22.1184 MHz振荡器(1% 精准度25℃,5V)

网友A:
使能HIRC: 芯片有一个掉电控制寄存器PWRCON,把这个寄存器中HIRC对应的使能位置1就可以。

12MHZ的HIRC不能否用于USB,HIRC常温下是1%的精度,全温度范围是3%的精度。USB需要高精度的时钟,所以需要外接晶振,不能用内部时钟。

另外NUC123内部HIRC是22.1184M的,不是12M的,Nano系列内部是12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