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Flash 与 Dataflas的区别?DataFlash的擦写次数有多一些吗?

楼主(2022-10-19):
Flash 与 Dataflas的区别?DataFlash的擦写次数有多一些吗?

网友A:
应该和Flash一样啊,它就是在Flash里分离出来的啊

网友B:
擦写次数是一样的。
data flash区域是通过config里的配置从flash里划分出来的,本质上和flash是一样的。
只是某些型号只有配置为DataFlash的区域才可以读写,没配置为DataFlash的区域只读,这样做是为了代码安全。

网友C:
和flash是一样的吧

网友D:
它就在flash里面的

网友E:
他俩是一个东西的,擦写次数也是一样的

网友F:
你想要擦写次数多的话,就选择一下铁电吧

网友G:
擦写次数一样,但是基本都不会擦坏的,正常用就行了

网友H:
这种flash都是一块,然后通过修改地址,分成了两块供工程师使用的

网友I:
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怎么描述的dataflash,我觉得他俩是一个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