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要如何直接抓取ADC 12 bit的原始数据呢?

楼主(2022-10-19):
ADC->ADDR[0].RSLT抓到的数据已经是int型,能否直接抓取原本12 bit 的值?

想分成6bit ,6bit后加一些东西再做数据传输。

网友A:
low byte=ADC->ADDR[0].RSLT&0x2f
high byte=(ADC->ADDR[0].RSLT>>6 )&0x2f

网友B:
无论如何从寄存器最先获取到的都是INT,你说的12BIT那是有效值。

网友B:
你可以比较一下,如果获取的int前面4位如果都是0,没必要再进行位的逻辑运算,那会降低系统性能。

网友C:
直接读其实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