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GPIO中断优先级问题

楼主(2022-10-19):
NVIC_SetPriority(GPA_IRQn,2);
NVIC_SetPriority(GPB_IRQn,2);

将中断优先级改成3,产生一次中断后,会固定时间反复进中断。

GPIOA和GPIOB优先级可以设置相同吗?

网友A:
1、多个中断的优先级可以设成一样。
2、反复进入中断应是在中断代码里没有清除中断标志引起。
3、默认情况下中断的优先级都是0,所有中断优先级相同。在这种情况下中断不存在嵌套,当几个中断同时产生时,中断号小的先响应。

网友B:
可以设置意义的,如果他们等级一样,设置一样是没毛病的。

网友C:
IO的中断不是要跟你的操作相关吗,你的应用会出现同时中断的事情吗

网友D:
存在竞争的时候才有用吧,通常很难出现同时触发或者低优先级正在执行时候发生了高优先级。只不过是为了避险

网友E:
多个中断的优先级可以设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