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关闭NANO130的PLL?

楼主(2022-10-19):
在正常配置PLL后,PLL被使能,之后需要将系统时钟调整为HIRC,这时如何关闭PLL?

网友A:
pll ctl设为0即可

网友B:
时钟部分寄存器PLLCTL的位16置1,PLL就会关闭。

网友C:
我很好奇啊,正常关闭PLL,单片机还能正常运行了么?

网友D:
楼主为啥要关闭PLL啊?是想低功耗?

网友E:
你可以问问新唐的技术支持,但是关闭PLL,MCU还能工作了么

网友F:
你看看手册呗,手册应该有相应的寄存器操作的

网友G:
请问,官方的例程是否有提供如何关闭PLL呢?

网友H:
手册应该有相应的寄存器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