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DC采样的数据有时有delay

楼主(2022-10-19):
将ADC的input输入sin wave,抓出来的数据会有失真的情況。

网友A:
只要是MCU引脚处是正弦波,硬件就没问题。

网友B:
最关键的是做ADC的时间间隔要等时,间隔不等时,看数据时又认为是等时采样,当然不对了,所以要用MCU的Timer定时触发ADC的功能,然后再把数据读出来,就对了。

网友C:
采样率太低,ADC出来的值是采样时间的平均值,当然数值会不对。

网友D:
采样率太高,可能采样电容还没充到等于引脚上的电压就停止采样,开始保持,这样值会偏小,所以外部信号源的内阻不能太大。

网友E:
建议楼主可以把需要被采样的设备,与你采样设备共地试试

网友F:
能把失真的图截出来发一下么?

网友G:
正常来说你可能需要共地,或者加个运放试试

网友H:
是你数据频率快呢?还是ADC有点弱呀

网友I:
对啊,你得用运放把采样的数据抬高才行

网友J:
你这输入不是正弦波么,有一半采样采不到是吧

网友K:
正常可以设定为连续采样的

网友L:
不用加delay的,ADC自己有采样的配置的,默认就好

网友M:
你可以把代码贴出来么,看看你如何配置的

网友N:
你输入其他波形试试呢?或者将sin用运放抬高到0V以上试试

网友O:
你设置的ADC转换周期是多少?

网友P:
有延时不是正常吗?模数转换不完整。

网友Q:
数据有失真,可能是信号有干扰。

网友R:
这个肯定是需要转换完成的。

网友S:
MCU引脚处是正弦波,硬件就没问题

网友T:
是超出新塘芯片的ADC转换频率了吗?

网友U:
如果信号失真,就是信号不能满足采样的定律了。

网友V:
查看一下是不是电路收到了外部信号的影响了。

网友W:
推荐使用dma+ADC的方式进行转换吧。

网友X:
数据有失真,可能是信号有干扰

网友Y:
是不数据频率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