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串口无法输出

楼主(2022-10-19):
NUC123的例子 UART_TxRx_Function跑不了,Tx 和 Rx 在PC5和PC4,而例程是用PB0和PB1,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Msk | SYS_GPB_MFP_PB1_Msk);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收不到数据,后面我改为

SYS->GPC_MFP |= (SYS_GPC_MFP_PC4_UART0_RXD | SYS_GPC_MFP_PC5_UART0_TXD);

SYS->ALT_MFP |= (SYS_ALT_MFP_PC4_UART0_RXD | SYS_ALT_MFP_PC5_UART0_TXD);

还是收不到数据?

网友A:
可以在Debug状态, 按以下顺序查看配置:
1) CLK有没有使能
2) GPIO口功能, 查看一下你期望的值有没有写入寄存器
3)查看UART的每个寄存器,中否写入了正确的值.
然后不停的发送数据, 用示波器看PIN有没有波形输出.

网友B:
如果例子都收不到,那一定是硬件没设置好吧,你是不是用的官方的板子啊,是不是有个拨码开关需要设置

网友C:
官方的原版工程不能通信吗

网友D:
官方例程都跑不通的话就是硬件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