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讨论] 用HK32F103做了块板子-支持1366*768以下分辨率的彩屏

楼主(2022-10-19):
#技术资源# 用HK32F103做了块板子-支持1366*768以下分辨率的彩屏

网友A:
牛得不要不要的

网友B:
HK32F103刷新的速度是多少

网友C:
HK32F103的哪个型号的芯片呢?

网友D:
HK32F103和stm32的兼容性应该差不多

网友E:
如果使用spi接口,HK32F103硬件spi的效果应该可以的。

网友F:
这个HK32F103驱动lcd需要占用多大的ram?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HK32F103驱动lcd需要占用多大的ram?

不需要占用HK32F103的ram, LCD的显示控制完全由RA8889ML3N完成,RA8889ML3N有内置128Mb SDRAM.

楼主:
引用 网友C:
HK32F103的哪个型号的芯片呢?

HK32F103VET6

楼主:
板子的显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