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嵌入式linux与stm32 usb通信

楼主(2022-10-19):
linux为主机,stm32为从机,实现以下:stm32为一个无线传输设备,最大256字节,将接收到的数据通过usb发送给linux,linux将需要发送的信息通过usb发送给stm32。
(linux的usb-skeleton.c已经看过)有以下疑惑:
1.应用程序,发送可以直接使用write,那么我要接收怎么实现?一直read么?还是驱动中一直读取,然后告诉应用程序,具体实现方法?
2.使用那种方式比较好?HID、CDC什么的?
3.usb通信只能有主机发起,如何保证及时接收到数据?
4.usb一包数据是64字节,大于64字节需要分包发送,要如何判断接收到了完整的一包。

网友A:
如果主机发起接收的话,从机就得写队列了吧,这样从机压力会很大,有时数据传输也会不及时,USB有四种数据传输模式(Transfer),分别为控制(Control)传输、中断(Interrupt)传输、批量(Bulk)传输、同步(Isochronous)传输,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HID是主动上传的,你需要用cdc才行吧

网友C:
最后两个问题,我觉得你可以通过协议判断是否收全了

网友D:
接收的话,linux应该也有USB的中断吧

网友E:
HID是主动上传的

网友F:
要用cdc的吧

网友G:
主机发起接收的话,从机就得写队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