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串口调试助手乱码

楼主(2022-10-19):
用stm32写了个串口程序
上位机发送一个数字
返回一个数字,可是返回的是些不认识的字符,波特率已经同步9608 数据停止位 等都是一样的,tx接rx 还是乱
换了3个串口调试助手都是一样的,有谁知道,谢谢解答

网友A:
应该是9600吧,如果上电发一次可能是没有通讯上,如果持续发还是波特率有问题,从你的时钟晶振开始检查一直到波特率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