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串口调试小助手收不到数据,stm32串口通信

楼主:
使用串口发送数据,接收不到
然后在里面加了一个点灯的,灯也是可以亮的

这是什么导致的呀

网友A(2022-10-30):
你可以在while之中加个LED的变化状态,就知道程序是否正常运行了

网友B:
我觉得你应该配置一下时钟吧,然后再调试串口啊

网友C:
能把你串口初始化部分弄出来看看么

网友D:
你的波特率是对的么?

网友E:
看看你端口是COM1不,实际上如果要是不是串口1,可能就收不到数据的

网友F:
这个要看你串口配置的,还有就是建议楼主仿真调试

网友G:
你可以用STlink或者其他jlink进行程序仿真,这样能快速知道程序是哪儿有问题

网友H:
按理来说应该没问题的,而且你不需要获取串口状态,直接发送就行吧

网友I:
你还是找个好用的串口通讯例程就好了,参考着来

网友J:
你把工程发出来吧,我找个时间帮你看看呗,单独截个图看不出什么问题的

网友K:
建议楼主仿真调试

网友L:
波特率配置了吗?

网友M:
能把串口初始化部分分享看看吗?

网友N:
应该配置一下时钟吧,然后再调试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