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5/6 硬件]
电机驱动电路设计有何特别的地方

楼主(2022-10-19):
电机无疑是一种电磁转换的感性负载器件

那么在电路设计,PCB布局的过程中,应该怎么减少干扰,提高系统稳定性呢?

网友A:
电机是感性负载,但运行状态可能涉及四象限,工作环境也不确定,可能受到来自环境、电机等因素的干扰;电机驱动电路是弱电控制强电的功率放大电路,所以需要保持弱信号的完整性,才能提高系统的性能
PCB布局时候主要可以考虑 高压与低压部分的隔离, 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的隔离,单点接地原则, 器件安全间距,线宽的通流能力等;电流采样比较关键,采用差分走线,严格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包地处理,增强抗干扰能力。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