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5/6 硬件]
盐雾,防尘,电磁干扰等如何在电路设计中规避

楼主(2022-10-19):
其实是,怎么证明,设计的电路可以避免和改善上述问题,

方案阶段,能够在理论上做出论证~~

对于我来说,我大概知道加一些电容和esd之类的,当是不知道怎么进行说明,这样式合理的,甚至没设计之前,也不敢保证是绝对没问题的。

网友A:
一般防尘之类的 刷三防漆应该就可以做到 但是盐雾是不是就需要特殊的材料了

网友B:
最常用的方法是电镀及涂覆,此外要避免不同金属间的接触腐蚀:盐雾能促使金属元件形成一些电解作用,特别是当不同金属接触时,这种作用更为严重,因此要尽量选用相同金属的接触。如需不同金属接触时,应控制电位差不大于0.5V,超过时可以选择一种过度金属(或镀层),以降低原来两种金属的接触腐蚀。

网友C:
防霉菌设计:使用抗雾材料,四轴飞行器矿物质材料不易长霉,合成树脂一般具有一定的抗霉性,避免采用棉、麻、丝、绸、纸、木材等材料做绝缘材料。对设备的温度保护良好的通风条件,以防止霉菌生长。对于密封结构,可充入高浓底臭氧,以便灭菌。使用防雾剂,即用化学药品抑制霉菌生长,或将其杀死。

网友D(2022-12-20):
盐雾应该喷涂些抗腐蚀的特殊材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