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IO的一般翻转速度是多少?

楼主(2022-10-19):
能否通过IO翻转来模拟PWM输出?

这样做会不会严重占用系统资源,能否通过引入系统的方式来避免?

网友A:
你可以使用定时器模块的比较模式,使用硬件输出PWM,这样也会更加精准

网友B:
所谓最大翻转率,是指IO空载,只计算PAD的RC。计算了负载就是实际翻转率。

网友C:
IO口的最大翻转率究竟与哪些因素有关啊

网友D:
如果需要高速,可以用PWM+DMA或者SPI+DMA或者TIM+DMA+GPIO,没必要非要用软件翻转

网友E:
要指望会有多高,哪怕整个1G的 MCU  IO 软件翻转也快不到那里去

网友F:
循环 gpio_set_value 0 和 1,然后用示波器测一下这样的实际翻转频率。
通过寄存器的内部上下拉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