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激光灯模组如何设计电路来调节功率大小?

楼主(2022-10-19):
模组参数:工作电压典型值3V,工作电流小于30mA。红外激光灯模组如何设计电路来调节功率大小呢?
像这种直接引出电源线的模组,能用PWM调节平均电流的方式来实现调节功率吗?

还是说要用连续电流来调整功率?

楼主:
激光灯可以调电压来调功率吗?

网友A:
这个比较专业,通过电压或者电流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较专业,通过电压或者电流都可以

电流的话,能用PWM来调吗?
调整连续电流大小有什么好的方式吗,比如有什么IC没。

网友B:
看样子不行。这个模组已经包含驱动了。仅连接了两根电源线只能低速开关控制

激光驱动得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不行。这个模组已经包含驱动了。仅连接了两根电源线只能低速开关控制

激光驱动得自己做。 ...

意思是只能控制电源的有无,无法调功率了?

网友C:
做不到,因为模组默认已经包含了驱动。 要么是恒光的,要么是恒流的。
激光模组一般都是高速响应的,至少几K,十几K的开关频率都是可以响应过来的。

除非是自己设计驱动,这样反而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