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提问锂电池18650充电问题

楼主(2022-10-20):
成功解决问题悬赏100元*币或同等价值家园币
背景
是一款太阳能板充电的设备,6V太阳能板+tp4056+DW01+G+8205A+18650电池
电池状态不正常导致系统复位,有时候电过充,电池电压达到4.3伏,过充电路保护,电池不放电, 充电芯片是4056 保护芯片 3并联 dw01 8205
已经做的实验总结
1、使用直流稳压源电压8V给设备充电,长时间连续充电,无任何问题
2、高温状态80℃待机,但不充电,长时间连续运训,无任何问题
3、高温状态下,使用充电宝5V升压到8V,给设备持续输入,这时,在高温的情况下,持续一定时间后,就会导致充电状态异常,充电状态频繁切换,采集回来的电池电压达到4.7V
4、达到高电压是因为过充电路保护导致电池电路切断,而4056直接给设备供电,采集回来的电源应该是4056输出的电压
5、4056给设备供电,设备发数据大电流时,就会掉电而复位,导致系统不正常运行,而且太阳能板时,电压忽高忽低也会频繁掉电
6、有时电池保护后不撤销,需要等数小时后,保护撤销后系统自动恢复正常
总结:高温下充电,电池保护,4056异常供电,系统频繁复位
下图为:实验时电池电压,充电电压,充电状态的时间曲线图;充电电路和保护电路

                         tyw  注

@tyw :谢谢
tyw
参考一下

楼主:


网友A:
估计是TP4056高温下内部基准飘了。TP4056工作环境温度范围:-40℃~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TP4056高温下内部基准飘了。TP4056工作环境温度范围:-40℃~85℃。

但实际温度不超过85,最高也就40-60℃,而且基本都是在浮充状态

网友A:
你这设计都是采用极限参数,TP4056是针对5V使用环境的线性充电IC,你用8V充电时TP4056本身消耗太多功率,发热太多。你可以用5V充电宝在高温下充电看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建议换DCDC方式的充电IC,比如TP5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设计都是采用极限参数,TP4056是针对5V使用环境的线性充电IC,你用8V充电时TP4056本身消耗太多功率,发 ...

谢谢,多谢建议

网友B:
过压了。充电宝输出电压不稳。太阳能输出也不稳。都能超过8V。
仅实验电源稳定,没纹波。

网友C:
给TP4056输入电源前面再加一级DCDC电路,将电源稳定在5V左右再输入4056应该就会好很多。

或者选择宽输入范围的充电IC

网友D:
太阳能电池供电电流波动比较大,用4056不合适,不如直接搭个电路直充,同时检测电池电压,一旦充满,停止充电,低于设定阈值,恢复充电,后面负载一直用电池供电,不切换。过充保护:太阳能电池串一小电阻,然后经过PMOS对电池充电,如果有AD,就用AD检测电池电压,达到4.25V,关闭PMOS,低于4V,开通PMOS,没有AD就用比较器做个迟滞比较器,阈值设为4V、4.25V。
过放保护:如果原先电路能用,直接用原先的电路,如果原先电路存在问题,则检测电池电压,接近放电截止电压时(留适当余量),后面电路断电,只保留检测电路工作。

网友E:
输入已经超过TP4056的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入已经超过TP4056的极限。

8V 是单片机用电阻测出来的电压,并不准确,我输出的只有7.6V左右,是手动输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8V 是单片机用电阻测出来的电压,并不准确,我输出的只有7.6V左右,是手动输入的
...

国产的IC,参数不能全信,得打个问号。
单个参数达到极限,已经有危险性,何况是高温极限+电压极限。
且充电有电流时,芯片温度比环境温度还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国产的IC,参数不能全信,得打个问号。
单个参数达到极限,已经有危险性,何况是高温极限+电压极限。
且 ...

是为是实验,实际只有6.5V,是单片机监测出来了

网友E:
可以换个进口的4056芯片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换个进口的4056芯片测试一下。

好的,谢谢

网友F:

输入电压8V,充电下,本身4056的耗散功率就会发烫,加上高温,很容易造成异常(本身芯片也是有发热保护,停止充电);

网友G:
保护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H:

压红线工作不可取。支持楼上建议。自己做电池管理,心中有数,容易优化、沉淀产品。

网友I(2022-11-19):

锂电池保护IC我们有,手机/微信13410977213,有技术支持